感应器位置变化引起气缸打开算PLC异常吗?

楼主(2019-04-27):
有个机器已经使用了十多年。
突然出现感应器位置变化(检查时发现和正常差异太大),引起气缸打开。调节后再继续做了一周的货没异常。
这算PLC异常吗?PLC怎么改进?

网友A:
这是硬件异常

网友B:
传感器位置变化跟PLC没有关系,主要是外围硬件异常引起,你仔细检查看看

网友C:
磁感开关正常的是接入PLC输入端,然后PLC通过磁感开关判断气缸位置。
这个应该和PLC程序关系不大

网友D:
你这感应器是气缸行程的位置感应器还是什么安全的,一个感应器位置的变化是不是引起了信号的on或者off.了,要对着程序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位置变化了,引起引号变化啊,是松下的程序,具体怎么分析,可以指点下吗

网友E:
这样的现象,你可以认为是程序编写不够严谨,程序在编写时候,这个检测点加个延时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干扰造成的误动作

网友F:
这不是PLC异常,是传感器装配异常,位置变动了。

网友G:
看感应器是否动作了,动作了不怪PLC的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现象,你可以认为是程序编写不够严谨,程序在编写时候,这个检测点加个延时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干扰造成的误动作
有时候不能延时.探头一般有死区.

网友H:
应该是感应传感器的部件位置变了,调回来就好了呀。

网友I:
你自己也都是说了这设备已经使用十年了,现在出现这情况只是小概率事件!再先进,自动化程度再高的设备你也要进行定期维护和保养,这样才能保证设备的稳定运行!

网友J:
这个不是plc问题

网友K:
Sensor的位置变化是如何产生的?
PLC输出有可以让Sensor位置改变的功能?
我想不会有这样的设计吧!

网友L:
为什么会怀疑PLC?维修了哪些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刚学PLC,我不怀疑是PLC问题,我认为是位置不对。但是领导让我看看PLC能改善不?

网友M:
可能传感器时间长了性能衰弱了,感应距离没有以前长了,所以你调一下位置就好了,跟PLC没有关系……

网友N:
plc是软,传感器是硬,软硬结合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刚学PLC,我不怀疑是PLC问题,我认为是位置不对。但是领导让我看看PLC能改善不?
PLC也可以改善,要加装传感器异常的检测系统,就是传感器旁边再装多一套传感器,如果还担心加装的传感器依然会异常,那么继续再加装第二套传感器保证准确性。

不过你也懂的,这玩意不是航空航天,有一点偏差就会导致机毁人亡,要看设备的重要程度。就连波音飞机的迎角传感器,还不是只采集一个传感器的信号而已(参考埃塞航空难)?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这个说法非常的给力。有解决方法,还有事例二。一看就是行家。

网友P:
你这个应该是一个旋转气缸,内部模拟量开关检测气缸角度位置,用时间长了外力冲击使机械行程限位可能会变化,程序上可以加大检测行程解决,首先你先把两边的机械限位固定牢,然后把写进程序的角度上下限分别加大,注意上下加大幅度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