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7):
大连自动化工程 成套设备批发 钣金配电箱 自动化装配线调试。
www apf7 cn                     张总           1 8 9 0 6 4 6 0 4 7 0

网友A:
这个声音文件最好加上其所在路径!

网友B:
如果事件变量事离散,那直接写离散变量名,不用==1.
发生时,不用if,直接写plays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事件变量事离散,那直接写离散变量名,不用==1.
发生时,不用if,直接写playsound...
不写1的话怎么为1的时候响,为0的时候不响呢!

网友C:
他的意思应该是可以直接把那个离散变量写在你的那个playsound的1那里吧,就不需用IF语句了
PS:我去试了下不行可能楼上是其他的意思吧

网友B:
事件描述,本来就是用离散量,连续量用大于小于等于什么的.
发生时:playsound("123.wav",1);
消失时:playsound("",1);就是停止播放.
--------------------
对于离散量,if(离散量==1)和if(离散量)一般是同样效果.按布尔量if(布尔量==true)和if(布尔量).
别的帖子,讨论过编程习惯和效率.看到很多plc的scl或者stl语言用if(开关量==1)有点不习惯.
当然,各种语言规定不同.也许有的离散量=1并不表示true,而只能离散量==1才表示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