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加速过电流

楼主(2019-04-27):
汇川md330,4千瓦变频器带1.1电机,启动报er02.加速过电流,检测正5伏5.186,风扇24有24伏,正负15只有14.3二极管,电容换新依旧,电源反馈为正5伏检测反馈,待机7840.tl082电压正常,接低压试机运行测六路波行正常,求给点'方向,是增加正负15还是?现准备拿7840和082换了试试

网友A:
张力控制专用型的哦,你试一下设置成普通的应用,直接用面板控制还会报这个ER02么,如果正常的话,再看看你的实际配置,如果你是电机带编码器运行,估计你的编码器线接反了,那样只要你一启动就会报这个

楼主:
没汇川专用的编码器,用普通24伏编码器接可以吗?明天试一下,看是不是因为没编码器反馈的事

楼主:
早上试了一下,改成无速度矢量还是不行,改成vf就能开了,最坑的这变频器竞然没均压电阻,不过机子是03年的老机器,谢谢楼上前辈。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改成VF能正常工作,估计你搞不了,早期的330有非常小的部分版本会出现一些想不通的问题,反馈给售后,售后回复是拉回去刷软件版本

楼主:
正想不明白,国产的一般都吹可以开环矢量,我估计是涨力模式没关掉的原因,就像你说的可能软件问题,等几天不忙,接好编码器在试一下。到时在反馈上来

网友B:
小板问题,自整定怎样?

楼主:
这个没有用个,也没想到,难道要建立电机模型才能开好。我现在只是初级阶段,明天晚上在试一下,机器是用我试机用的小电机试机,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A:
张力控制的变频,国产好多款都可以支持无测速的,只是精度相对没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