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S变频多段速问题。

楼主(2019-04-27):
台达vfd-S变频多段速问题。
已设置变频的M0为正转启停,M1为反转启停,M2为复位。
M3,M4,M5位多段速端子。
设置P5-00=5 ,第一段速度
设置P5-01=10 ,第2段速度
设置P5-02=15 ,第3段速度
但我导通M3和M0变频并不是以5HZ运行,而是其他段的速度了,是否因为M3~5没组合对的原因

网友A:
M3~M5功能定义的参数先查看一下;

网友B:
不是第一段那是哪一段,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C:
2-00:d0
2-01:d1

网友A:
4-06
4-07
4-08
这三个参数要分别看下是不是设的d7 d8 d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这3个参数我已设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2个参数也设定了的

网友A:
单M3为ON时速度具体是哪一段的设定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成第6段了,35hz

网友A:
d7 d8 d9设的顺序看一下;不行就初始化后重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是变频器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恢复出厂设置后,设定了基本参数,然后把频率输入命令改成面板模式,然后按按键改速度,一点反应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