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7):
各位老师电压检测是从开关电源次级us处取的吗?如果是电压多少才正常?现在是负12v

楼主:
US确实是电压取样,负12v报欠压负14.2v不报,问题是DR34开路,更换后正常,启动检测输出U相70伏VW350伏缺相。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应该是有一相没工作,检查下光耦的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A:
你这应该是有一相没工作,检查下光耦的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B:
电压检测有两种:一种直接从母线电压采样 通过电阻降压取得。一种从开关变压器负边采样,单独一组线圈 通过整流 滤波 电阻降压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