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SCADA软件,对脚本不是很明白,哪位大侠能给解释一小段

楼主(2019-04-28):
期待各位师傅帮忙给指引一下。

网友A:
htrdata1002是数据库原有的表格名字.
这和脚本关系不大.主要是数据库sql语句要会.
INSERT INTO 表名称 VALUES (值1, 值2,....) [引自:w3school]
-----------------
至于1161002,1,不知具体什么意义.你可以把htrdata1002的表打开,看看表头(列名).或者问原作者.
【方案】
福禄克产品在电动汽车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