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8):
手里有几个汇川5.5的机器侧板有故障,没有维修思路。哪位大神有没有图纸或者指点下

网友A:
凑合看看吧!没图纸怎么办?先把电路一块一块看完

网友B:
是不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C:
一楼高手失手了表情,楼主不防把故障现象说出来,看大家如何分析

网友D(2019-06-19):
是dsp的那个竖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