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8):
在micro850PLC编写过程中,现场流量计读上来的数据是2个连续word型,怎么将两个连续的word转化为浮点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micro850PLC编写过程中,现场流量计读上来的数据是2个连续word型,怎么将两个连续的word转化为浮点数
你看看本身这个数据格式是浮点数格式还是长整数格式?如果是浮点数格式就不用转换!上位机显示时按照浮点数格式显示就行(有的时候可能需要高低16位互换)!如果是32位整数格式的话,你看看资料,看看它分辨率是多少,可以在上位机做比例转换后即可显示实际数据!

网友B(2021-10-01):
版主大大亲自回复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