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8):
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中4个二极管和电容所起的作用和工作原理,初步判断应该是电机保护,但不知道保护原理。ps:二极管支路上的接触器触点上电就吸合

网友A:
把左下角那4个箭头指向的部分也传上来吧,感觉是制动用的

楼主:
不是制动,下面四个箭头指向的电路和这个电路图差不多,两个一组分别串进另外两个电机线圈回路。明天我把完整的电路上传一下。国内星三角电路没见过这种保护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制动,下面四个箭头指向的电路和这个电路图差不多,两个一组分别串进另外两个电机线圈回路。明天我把完整的电路上传一下。国内星三角电路没见过这种保护控制

还串进另外两个电机线圈,这也应该谈不上保护吧。

网友B:
星三角降压启动,加电机能耗制动。

网友C:
星三角加直流制动电路

网友D:
4个二极管其中两个是半波整流管,另外两个是续流二极管,因为输出最终是接入电机绕组,电机绕组变成了制动线圈,所以需要续流二极管。

网友E:
没看懂原理。二极管支路上的接触器上电吸合,那主接触器吸合以后不会相间短路么?

网友F:
看起来是与制动有关,可结合控制电路阅读,看有关接触器的动作关系;
如果有设备,亦可对照一下实际电路,观察动作情况。

楼主:
这是我根据图纸画出的等效图,还是没法理解它是怎么实现制动原理的,麻烦老师们讲解一下

网友G:
电容没有放点回路,没有意义啊

网友F:
也曾改画过电路而未能理解,故说对照实物。

网友H:
回复 网友G:
电容是和二极管配合使用的,他们俩中间接地

网友I:
只有主回路没有控制回路图 不好分析啊!星角启动 1k15上电就吸合吗?

网友J:
感觉是一种抵消能耗的意思,做一种安全装置

网友K:
回复 楼主:
半波能耗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