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有知道这个为什么会烧掉?

楼主(2019-04-28):
各位大师有知道这个为什么会烧掉?这个是无功补偿上面的。

网友A:
是不是没拧紧,松了

网友B:
和接触器没卡紧,造成一直通电烧坏的!

网友C:
楼主这个用了多长时间了,看上去很旧了。
如果时间够长了,就是正常损耗,如果时间短,就是虚接,短路,造成损坏

楼主:
换上去没有几天啊,不是旧的。螺丝也都拧紧了。

网友D:
应该是接触不良的原因吧。

网友E:
线耳没压好

网友F:
线径太细?
两端的接线端子没有压好?
谐波?

网友G:
这个是补偿柜专用的,估计是你的接触器不能正常吸合

网友H:
是切换电容器专用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补偿柜专用的,估计是你的接触器不能正常吸合
我也仔细分析了,应该是吧,可能是电压低吸合不好!

网友I:
电容柜用的这种线经常会有这样的,可能与这些线本身有关,批量制作的,端子压接不一定很好,线芯有些也会被伤到。
再有就是电容电流确实大。

网友A:
是新的,螺丝也紧了,看看选型对不对,再有就是质量问题了

以下为转载内容

要知道那三根线的用途,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接触器构造;其实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
一、接触器部分是CJX2系列的交流接触器,比如CJ19-3211它的接触器就是CJX2-2510做基本接触器。
二、触头,也就是接触器上面的白色辅助触头,它有三个通电常开触头和一个常闭触头组成;由于设计因素,在通电接触时,它要比主接触器的主触头先接触导通。
三、阻尼线,也就是那三根线。说起阻尼其实就是有很大电阻率的导线,也称为电阻线,相当于一个大功率电阻,它的作用就是起到抑制电流作用。
我们知道电容器是一个储能元件,它的基本特征是:通交流阻直流,通高频阻低频,它的电流是超前电压90度和电感的物理特性正好相反,于是用它来补偿抵消线路中无功感性负载。知道了电容器的特性,那么电容器在通电工作时,由于它是储能元件,在刚刚通电时,势必会产生很大的充电涌流,它的电流一般是电容器额定电流的几十倍,然后会随着充电周期,进行衰减,直至正常工作电流:这个涌流对于电容器使用寿命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因为线路负载变化就会使线路的无功功率发生变化,是需要经常调整投入与切除电容器补偿组数以达到最佳补偿效果。
用了电容器接触器后,在接触导通通电时,接触器上面的辅助触头和阻尼线,先行主接触器接通几个交流电的周期,利用阻尼线来抑制电容器的涌流,以保护电容器,增加电容器的使用寿命。
这种用于无功补偿投切电容的接触器与常用接触器几何尺寸、外观基本一样,只是多三对辅助触头。为什么上面还要接三个常开辅助触点?
你仔细看看:那不是什么辅助触点,上面还有接出来的电阻丝吧?
那是限流电阻.,在给电容器送电的瞬间,电容器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充电电流,形象的叫做涌流,形容瞬间电流大的意思,这个电流可以是电容器额定电流的几十倍,这样大的瞬间电流对投切电容的接触器触头、电容等等电气元件造成伤害,也对系统产生影响,为了限制这个涌流,才加了这个限流电阻,先在投入时给补偿电容进行小电流预充电。在接触器线圈得电的时候,这个限流电阻先行接通电源与电容,给电容器进行充电,由于有了这个电阻,涌流可以被限制在三五十倍;而后接触器的主触头才闭合,这样平稳过渡。
不同容量的补偿电容,所匹配的接触器的规格是不同的,并且在电容器上都有标注。也可以估算。
在380V的情况下,
CJ19-25 A,控制12.5千乏电力电容
CJ19-32 A,控制20千乏电力电容
CJ19-43 A,控制25千乏电力电容
CJ19-63 A,控制33千乏电力电容
CJ19-95A ,控制50千乏电力电容
CJ19-115 A,控制60千乏电力电容
CJ19-150A ,控制80千乏电力电容

网友J:
看看选型对不对,再有就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K:
电流大小、接触器是否动作正常等;
若电压低,应当容易观察到,其他接触器的情况如何。

网友L:
检查一下是否还有其它的烧坏的,一般不会只有一个!

网友M:
估计选型或质量问题,我们的这种很耐用

网友N:
运行时,如果线是热的,说明电流太大了。过载烧的。

网友O:
 线都过热了,明显不是突然断的。经过了很长时间终于断了。原因是接触不好。除了螺丝没拧紧以外,再有两个原因:一是线鼻子没夹紧,二是线鼻子或接线片材质不良。

网友P:
主触头有烧掉吗,

楼主:
主触头没有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Q:
好像启停频繁造成

网友R:
补偿电容器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补偿电容器暴了吧~~~
补偿电容没有问题,仔细测量过了。

网友S:
时间长了氧化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A:
是新的,螺丝也紧了,看看选型对不对,再有就是质量问题了

以下为转载内容

要知道那三根线的用途,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接触器构造;其实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
一、接触器部分是CJX2系列的交流接触器,比如CJ19-3211它的接触器就是CJX2-2510做基本接触器。
二、触头,也就是接触器上面的白色辅助触头,它有三个通电常开触头和一个常闭触头组成;由于设计因素,在通电接触时,它要比主接触器的主触头先接触导通。
三、阻尼线,也就是那三根线。说起阻尼其实就是有很大电阻率的导线,也称为电阻线,相当于一个大功率电阻,它的作用就是起到抑制电流作用。
我们知道电容器是一个储能元件,它的基本特征是:通交流阻直流,通高频阻低频,它的电流是超前电压90度和电感的物理特性正好相反,于是用它来补偿抵消线路中无功感性负载。知道了电容器的特性,那么电容器在通电工作时,由于它是储能元件,在刚刚通电时,势必会产生很大的充电涌流,它的电流一般是电容器额定电流的几十倍,然后会随着充电周期,进行衰减,直至正常工作电流:这个涌流对于电容器使用寿命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因为线路负载变化就会使线路的无功功率发生变化,是需要经常调整投入与切除电容器补偿组数以达到最佳补偿效果。
用了电容器接触器后,在接触导通通电时,接触器上面的辅助触头和阻尼线,先行主接触器接通几个交流电的周期,利用阻尼线来抑制电容器的涌流,以保护电容器,增加电容器的使用寿命。
这种用于无功补偿投切电容的接触器与常用接触器几何尺寸、外观基本一样,只是多三对辅助触头。为什么上面还要接三个常开辅助触点?
你仔细看看:那不是什么辅助触点,上面还有接出来的电阻丝吧?
那是限流电阻.,在给电容器送电的瞬间,电容器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充电电流,形象的叫做涌流,形容瞬间电流大的意思,这个电流可以是电容器额定电流的几十倍,这样大的瞬间电流对投切电容的接触器触头、电容等等电气元件造成伤害,也对系统产生影响,为了限制这个涌流,才加了这个限流电阻,先在投入时给补偿电容进行小电流预充电。在接触器线圈得电的时候,这个限流电阻先行接通电源与电容,给电容器进行充电,由于有了这个电阻,涌流可以被限制在三五十倍;而后接触器的主触头才闭合,这样平稳过渡。
不同容量的补偿电容,所匹配的接触器的规格是不同的,并且在电容器上都有标注。也可以估算。
在380V的情况下,
CJ19-25 A,控制12.5千乏电力电容
CJ19-32 A,控制20千乏电力电容
CJ19-43 A,控制25千乏电力电容
CJ19-63 A,控制33千乏电力电容
CJ19-95A ,控制50千乏电力电容
CJ19-115 A,控制60千乏电力电容
CJ19-150A ,控制80千乏电力电容
解释的很到位,也很全面。。

网友U:
补偿柜冲击电流大,设计选型 制造都要找靠谱的厂家。 阻尼线烧毁 如果是个案更换就行了,如果多次出现就要仔细分析原因了!千万不要大意,补偿柜失火我就碰到过!以前也发帖分享过。

网友V:
阻尼线烧坏,之前还真没见过。应该是选型有问题,或者是阻尼线有质量问题。
不过,楼主需要注意的是:阻尼线的接触触点,不是长期闭合的,它只是在接触器吸合瞬间,先于主触头吸合,主触头吸合之后,立刻断开的。如果阻尼线的触点始终吸合,再加上主触点吸合不良,就可能致使阻尼线烧毁。

网友W: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有知道这个为什么会烧掉?这个是无功补偿上面的。
过热接触不好导致,建议你不要用线鼻子哦,最好用锡烫镀下为好,还就要根据电容容量合理选择电容器专用交流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W: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有知道这个为什么会烧掉?这个是无功补偿上面的。
过热接触不好导致,建议你不要用线鼻子哦,最好用锡烫镀下为好,还就要根据电容容量合理选择电容器专用交流接触器。
电容是8千乏的,接触器是2510的!选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时间长了氧化了
没有用到两个月就这样了,时间不长的

网友X:
我的想法是接触器的主触头接触不良了,造成大电流通过这个电阻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