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调速器问题

楼主(2019-04-28):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70系列改为80系列,接线以及参数,端子定义全都搞好了,上电后状态7.1,启动后报警60105,励磁没输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助。

楼主:
949故障值是2,应该就是没有出发励磁输出,50082设2和3都没解决。

楼主:
做弱磁优化也过不去,也是报60105,新机器

网友A:
80的机子我没用过,直流驱动器更换更新倒是换过不少,其实应用的原理是相通的,对于RA22这样的古董更换相对简单,只有一些跳线的选择,后期出来的数字驱动相对复杂一点,电源电压,电机数据,反馈模式都要自己校对输入,换了80后竟然没有励磁电压输出,最简单的线检查驱动器的使用模式是否对,模式对了,除非励磁线路不通,机器没有检测到电流然后锁死报警

网友B:
监控下励磁触发角,看看多少?

网友C:
确定接线没错的话 看一下手册 看看相关参数值是否能找到问题

网友D:
检查一下,上图红色框内的各项。
着眼于励磁的进线电源和相位是否与电枢进线电源相位一致。是都电源已经进了装置,总监是否有断线,励磁进线快融是否完好,等等

楼主:
已经解决了。没改参数也没改接线,优化24.25.26一次过,怀疑第一次接线时可能励磁出线没有接实。

网友D:
很多时候,都是装置外围问题导致传动控制系统不正常。而我们往往喜欢(习惯性)眼盯着装置的参数。这特别容易把问题的查找方向弄偏,导致排除故障的时间延长。
楼主问题解决就好。祝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