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8):
大侠们好!我想知道您们fx2n怎么编中间启动程序,就说个编程思路也行。

网友A:
中间启动程序,具体什么意思?

网友B:
是不是一个流程在中途停了,然后再接着往下走

网友C: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想考虑使用带记忆的状态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启动程序,具体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一个流程在中途停了,然后再接着往下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启动程序,具体什么意思?
就是这种

网友D:
建议楼主把程序上载上了,分析一下

网友E:
就是步的暂停功能吗?在转移条件前串一个位做暂停就行了

网友F:
这个其实跟你工艺有关,跟编程没关系.你得理解你的工艺.
这些所谓的中间程序,你完全可以用子程序或者功能块实现,在主程序里,用按钮和自动条件调用.
当按钮按下,就走一个.当然要把其它中间排斥或者允许的话并行.
如果是全自动,就按顺序一个一个来,执行全部.
所谓取消,应该是停止,并回复初始位置/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其实跟你工艺有关,跟编程没关系.你得理解你的工艺.
这些所谓的中间程序,你完全可以用子程序或者功能块实现,在主程序里,用按钮和自动条件调用.
当按钮按下,就走一个.当然要把其它中间排斥或者允许的话并行.
如果是全自动,就按顺序一个一个来,执行全部.
所谓取消,应该是停止,并回复初始位置/数值.
谢谢,我试试

网友G:
相当于“暂停”功能?取消就继续执行剩下的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相当于“暂停”功能?取消就继续执行剩下的流程?
点哪就从哪里开始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大侠,这好像思路不错!

网友H:
有点像手动;
不知是用于设备调试,还是动作中途暂停后的继续。

网友I:
中断吗?还是暂停?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大侠,被您的这段话点到要点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