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8):
除数为0,诊断会出错.
除数出现0的情况,要怎么避免它呢?
例如在一个除法运算中,除数是在不断变化的,有时候变为了0,这就出错了,要怎么写这程序的?

网友A:
除法指令前加个比较指令,如果除数=0不执行后面的的除法指令

网友B:
看你的除数是怎么来的;在屏上设定可以上下限里设置;
单程序运算你可以在前面串个执行条件,除数不等于0再执行;

网友C:
1楼的方法很好,三菱的好些不会报错的

网友D:
当然是分项选择执行,一般条件是被除数不为零,可以执行后面正常算法,如果被除数为零,可以MOV指令,比如 MOV 0.01 到被除数,再执行后面的算法,这样算法也简单,不太影响数据的连贯性与精度

网友E:
除法前卡<>0条件。

网友F:
判断等于0,写个1进去。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G:
先判别除数是否为 0 ,不为 0 再做除法运算;为 0 则视情况做相应的处理(或不处理),例如7楼所说。

网友H:
用MOW也行,当除数等于0时传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