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机击穿开关管

楼主(2019-04-28):
一台电主轴变频器,无显示,开关管击穿,板子上的铜泊烧断,换了开关管BU508A,变压器初级并的反压吸收电容630v104,上电正常,安装上试机启动正常,停机直接把bu508击穿了,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是哪的原因

网友A:
自激式开关电源,什么牌子变频器

楼主:
英福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台电主轴变频器,无显示,开关管击穿,板子上的铜泊烧断,换了开关管BU508A,变压器初级并的反压吸收电容630v104,上电正常,安装上试机启动正常,停机直接把bu508击穿了,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是哪的原因

应该检查开关变压器一次绕组的续流回路的tvs管和电阻是否失去作用。

网友C:
开关管BU508A
经过实测,市面上买的耐压值700-1600V不等

楼主:
当时有一个二极管炸没了,标记是zd13,1w16v,我装了个16v稳压管,输出电压都正常,难道这个位置不是稳压管,是个tvs

网友C:
习惯叫反向放电管

楼主:
这个管测量是正常的

楼主:
师傅们,还有可能是哪里的原因呢?

网友D(2021-04-22):
主轴转速高,惯性大,停机回受电流使母线电压升高,超开关管电压烧掉,加刹车电阻设测试刹车停止(非自由停车),让回受电流在刹车电阻上消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