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9):
son  LV.0 4#
我公司3台250KW的水循环泵~启动时候压降达到20%~从400~降到320~对电网冲击很大~已经用了软起动器~但是本来启动电压和电流调的小了就启动不了~上次还引起了电机损坏一台电机

网友A:
变压器容量不够,换变压器吧

楼主:
启动的时候压降很大

网友B:
要看看水泵扬程,如果多级离心泵扬程很高,用在循环水这种系统,没多大高差,管径也足够粗的话,可能会因为水泵流量过大造成电机电流很高,从而使压降过大,还有就是楼上说的供电容量问题。
以上说法基于新设备,如果在用的泵,完全不是这个思路。

楼主:
属于新的设备还未正式投入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属于新的设备还未正式投入使用
可以先关出水阀启泵,,如果能启动起来,再逐渐开大阀门试试看电流和压降分别是多少。
再有变压器容量,电缆长度和线径这些。

楼主:
电缆已经加了并线,阀门不能调节开度

网友C:
楼主应该看看变压器容量是多少?
该变压器负载情况?

网友D:
建议三台水泵不要同时启动,分开启动

网友E:
可能是变压器容量不够,能够分开启动吗

网友F:
电力变压器不能小于630千伏安,估计是变压器小,

网友G:
变压器容量、线径、起动电流、距离,可以估算一下情况如何;
亦可观察起动时电源端的电压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缆已经加了并线,阀门不能调节开度
连手阀都没有吗?不能电动总能手动吧。新泵初次试验一般不会直接带全载,要逐渐加。
你有空把能列出来的变压器、电缆、水泵等参数,还有启动、运行方式发来看看。

网友H:
是呀,电源的容量小了不行,线径小了也不行。重载启动水泵,不要直起,要变频器启动。总之,一切都是为了对现场消遣和状态扬长避短,克服启动不了的问题。

网友I:
很明显的是电源容量小了(一般这样的大水泵不会配很长的电源线)可以考虑变频启动和运行,虽然贵点,但对管道有好处

网友J:
改变频器吧,现在国产的变频器也不是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