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参数

楼主(2019-04-29):
图片上编码器里的20ma   max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它和有些编码器上面又没有这个参数的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A:
20ma   max  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B:
输出电流值最大是20ma,有的编码器不标这个参数

网友C:
负载对应的最大电流,一般这个参数是用不上的;
这是台湾阳明的差分输出的编码器,电压5V,分辩率:2048P/R;
除尺寸外,你只要上面的参数对上就好了;

网友D:
20mA max,这是输出能力。它的最大输出能力就是20mA。所以后面的输入阻抗要考虑这个因素。计算接口的输入阻抗依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的大小有什么影响?

网友C:
呵呵;你接入PLC等高速计数的地方,一般都是匹配的,所以大多品牌的编码器都没标这个参数;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指标是编码器输出信号带载能力标志。电流越大,说明其输出带载能力越强,反之亦然。

好像是在《电路分析》还是在《晶体管电路》的教科书里,曾经有一个概念,就是对于一个四端网络,它的输入阻抗越大越好,输出阻抗越小越好。输入阻抗大,说明对信号接收能力强,输出阻抗小,说明它的驱动能力强。

但是不可能存在理想化的四端网络,即便是集成运放,也只能说做到近似而已。

传感器也是如此,它的输出阻抗受限于其信号输出的硬件电路结构。所以要求接收信号的电路输入端,必须要保证足够的输入阻抗,否则,传感器就过载了。

我们做系统集成和设计,必须要关注所有的元器件和单元的输出能力和输入阻抗,才能做到网络间的阻抗匹配。才能保证信号传输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