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莫名丢失,什么情况?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9-04-29):
最近大修设备改造,新加了IO模块和以太网卡,运行了几天也还行,昨天晚上设备运行中突然罢工。重新下载程序后好了。感觉是程序丢失了!大家怎么看?

网友A:
这个L61这个掉程序是没碰到过,我有一次一个L35E突然跟IFIX通信断了,然后我把网线拔了再插上这个过程中发现cpu停了一下然后提示没有程序,把备份灌进去就好了,也是特别奇怪,而且这个L35e还是带着卡的,问了ab的技术也不好说什么原因。也是惊呆。

网友B:
L61没有存储卡,有flash芯片。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FX2N,长时间停电丢失程序,这个会有,但楼主这款很稳定啊,建议楼主复查一下系统罢工时候具体的表现是怎样才好更有目的的分析,

网友D:
你没插电脑查看有没有故障代码吗?
AB很多型号只要有任何故障报警,都会把整个PLC处于停止状态,重新下载程序的时候这些位就会清除了,所以又可以运行

网友E:
据主题及4楼回复,好像未能确定是程序丢失;
看以后还会不会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F:
OK灯怎么是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插电脑查看有没有故障代码吗?
AB很多型号只要有任何故障报警,都会把整个PLC处于停止状态,重新下载程序的时候这些位就会清除了,所以又可以运行
查了!比较着急 扫了一眼就清除了!没记住
在故障状态下无法下载程序,清除故障后设备无法运行才下载的程序。

网友G(2020-09-11):
回复 楼主:
楼主: 这个程序丢失的原因找到了吗?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H(2023-08-17):
有没有遇见过类似的,最近刚发生。不知道啥原因,正常运行期间出现两次了。1756-L61出现这个故障,通过LOGIX5000消除以后下载项目就好了。有空了帮忙分析一下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