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9):
如题,这74HC14D能不能代换HC14AG的,因手上没有HC14AG,只废板上面找了74HC14D,大神知道这两个区别在哪里吗?

机器是台达E系统,HC14AG短路了,换了后这个短路是没有了,但是脉冲小板CPU坏了,供电CPU发烫,只能换这个板了

网友A:
网上搜一下各自的PDF资料对比下

网友B:
两家公司的,功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概看了下英文的,没有看出来区别在哪里,所以问下大老们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我试下看

网友C:
参数一样就先换上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