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9-04-29):
如图,K3 K6和X14都是接触器,K6是其他器件使用时不让电流通过该ABB软启动器。K3是软启动器工作时,给电压和电流。X14是软启动器完成工作后让电流电压不通过软启动器。现在我想知道我的X14能连如图PLC的输入端吗,K3 K6连PLC得输出端吗?还是应该怎么弄

网友A:
X14接触器应该还要一个输出吧,要不怎么控制接触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当于连接接触器的信号线,自己给定OFF和ON呢

网友B:
若由PLC对K3、K6进行控制,则连PLC的输出端;若获取“X14”的状态,则可连PLC的输入端。
但我不了解软启动器,不懂其动作过程。

网友C:
K3 K5接触器不需要,直接连起来,X14由软启控制,PLC只管启动、停止软启

网友D:
楼主是要读取软启动完成的状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