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报警 ,指示灯BF2闪烁

楼主(2019-04-29):
仅给plc上电,即开始报警。
电脑能搜索到plc,程序能够下载。但持续报警
网线连接 电脑的ip地址和plc地址在同一网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仅给plc上电,即开始报警。
电脑能搜索到plc,程序能够下载。但持续报警
网线连接 电脑的ip地址和plc地址在同一网段。
请贴出诊断缓冲区内容。

网友B:
可以查报警原因的!

网友C:
程序错误.
第二通讯网络(总线)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寫著:組態不一致。

网友D:
第二通道有从站没有连接上,查查通讯线!

网友E(2021-07-02):
怎么解决的,楼主!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