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9):
三菱3UPLC  同时用485BD和485ADP  该如何区分呢? 通道地址哪里改

网友A:
485BD是通道1,ADP是通道2,FX3U最多加两个通讯。

网友A:
FX3U通讯手册中有这个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格式里面怎么区分呢

网友A:
通讯格式对应特殊寄存器设定,或在软件PLC参数中分别设置两个通道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3UPLC  同时用485BD和485ADP  该如何区分呢? 通道地址哪里改
如下图:扩展了485BD的情况下,又扩展了485ADP,485BD是通道1、485ADP-MB可使用通道2实现Modbus

网友A:
两个通道可以在软件中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