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ATV312 变频器 modbus 通讯 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9-04-29):
看了几遍 安装编程手册+MODBUS手册,没有找到写频率,读频率的参数地址。。。难道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
以前玩台达之类的,手册非常清楚的描述了地址如图:
施耐德官方的modbus 通讯手册只有格式,云云之类的,关键这个地址木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几遍 安装编程手册+MODBUS手册,没有找到写频率,读频率的参数地址。。。难道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
以前玩台达之类的,手册非常清楚的描述了地址如图:
施耐德官方的modbus 通讯手册只有格式,云云之类的,关键这个地址木有啊。。
既然找不到的话,那么我替你找到并列好表格,您直接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几遍 安装编程手册+MODBUS手册,没有找到写频率,读频率的参数地址。。。难道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
以前玩台达之类的,手册非常清楚的描述了地址如图:
施耐德官方的modbus 通讯手册只有格式,云云之类的,关键这个地址木有啊。。
既然找不到的话,那么我替你找到并列好表格,您直接用就行:
我想知道在官网手册那里能找到?

网友B:
还是觉得看中文顺畅
有了 1 楼的表格,若楼主现有资料中 有类似的内容,则可对照找到;若无,则需另查手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几遍 安装编程手册+MODBUS手册,没有找到写频率,读频率的参数地址。。。难道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
以前玩台达之类的,手册非常清楚的描述了地址如图:
施耐德官方的modbus 通讯手册只有格式,云云之类的,关键这个地址木有啊。。
既然找不到的话,那么我替你找到并列好表格,您直接用就行:
我想知道在官网手册那里能找到?
笑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几遍 安装编程手册+MODBUS手册,没有找到写频率,读频率的参数地址。。。难道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
以前玩台达之类的,手册非常清楚的描述了地址如图:
施耐德官方的modbus 通讯手册只有格式,云云之类的,关键这个地址木有啊。。
既然找不到的话,那么我替你找到并列好表格,您直接用就行:
我想知道在官网手册那里能找到?
笑什么?
觉得老哥太好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具体那本手册,我再去翻翻

网友C:
这个你可以看看,但全是英文版这一点不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几遍 安装编程手册+MODBUS手册,没有找到写频率,读频率的参数地址。。。难道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
以前玩台达之类的,手册非常清楚的描述了地址如图:
施耐德官方的modbus 通讯手册只有格式,云云之类的,关键这个地址木有啊。。
既然找不到的话,那么我替你找到并列好表格,您直接用就行:
我想知道在官网手册那里能找到?
笑什么?
觉得老哥太好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具体那本手册,我再去翻翻
就你手头那本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自己下载的确实没有地址。。。ATV312-Modbus-communication-manual-EN-V1-20090424.pdf 我下的这一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自己下载的确实没有地址。。。ATV312-Modbus-communication-manual-EN-V1-20090424.pdf 我下的这一本。
不止这本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move上啥都有好像。。。还在下载ATV312的 DTM文件。。真的好方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move上啥都有好像。。。还在下载ATV312的 DTM文件。。真的好方便啊。。
就是!就是!多方便!

楼主:
下午整理完毕,欧姆龙CP1E与 施耐德ATV312 变频器通讯调试完成。

用到的是USB转串口 232转485转接头,串口调试工具监视。

目的:可以设置频率,读取给定频率,母线电压,输出电机转速(根据变频器设定的额定转速来的),以及故障代码读取。
启动段子还是LI1 - +24V 短接。

参考手册
PLC:CP1E_CPU单元操作手册_W480-CN5-01.pdf.

变频器手册:1,SCDOC1272,ATV312安装和编程手册-CN(100804 软件升级后).PDF.
2,ATV31变频器Modbus用户手册 CANopen 用户手册.PDF.
3,ATV312_communication_variables_EN_V1.pdf.
感谢楼上的大神提供。

PLC硬件,用的选件板,设置如图:

变频器设置:对比初始设置不一样的地方

PLC程序部分:

PLC程序:

此贴终结。

网友D(2019-07-01):
施耐德ATV系列变频器  通讯起始地址,速度给定8502  速度反馈3202  电流反馈3204

网友E(2019-08-19):
回复 网友F:
找了半天,总算找到这个好东西

网友G(2020-12-10):
回复 网友A:
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H:
我们这些菜鸟真的需要各位老师这样的帖子,有始有终,详细说明,带程序,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I(2024-05-09):
你好,您找到通讯地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