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9):
我们这里有台90KW的设备,变频器会不定时报欠压,现在我已经把它单独接到一台配电柜里了(这是一台新变压器单独输出),但是还会报,特别是夏季,不定时变压器也会闪跳,多台变频器报警,忙活半天,报废一堆东西,就是一直没能解决!求大伙支招

网友A:
把变压器输出电压调高点

网友B:
变压器容量不够,增加电容补偿,调高电压试试。

网友C:
先分析、或找到“闪跳”的原因,然后看可否采取适当的措施。
比如变压器容量多大、电压情况、电网是否稳定、负载情况、线径、供电距离等,需多观察或采用一定的测量、记录手段(仪器)。

网友D:
变频器报“欠压”故障,有三种可能:

第一,网侧电压确实是真的低。这与供电质量和供电容量有关;

第二,负载太重。把直流母线电压拽低了。或者说负载侧有漏电,把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拉低;

第三,变频器的电压监测环节有问题。故障是假的,误报故障。

楼主确实应该先查出故障原因,再说咋办。

网友E:
其实楼主还是没有找到真正欠压的原因
为啥不去确认欠压是变压器容量小?
市政供电不稳定电压偏低?
还是变频器故障?
以上每种可导致故障发生的原因解决方法都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F:
供电回路段子是否有太多粉尘,电机绝缘是否好,端子紧固之类

网友G:
还有一种可能,变压器输入前端供电有问题,瞬间断电然后重新来电,以前我单位这一条高压线路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低压这边送电用的万能断路器,重新来电后必须手动按钮送电,后来供电局在一根电杆送电设备上找到故障点解决后再没有出现问题,你两个变压器进来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排除供电局供电有问题……询问一下旁边同一条线路的单位是否有出现瞬间断电的情况……

网友H:
不定时变压器也会闪跳

变压器闪跳是什么意思

网友I:
实际电压值呢,是否确实偏低这个是关键!

网友J:
如果是电压短时间会低一点的,估计是供电系统的容量小,有其他电机启动拖低电压,这个只能想办法增容或合理分配启动,处理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找出故障点

网友K:
看看变频器报欠压时直流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L:
变压器闪跳的故障信息是什么?不了解你的进线是什么方式,高压侧供电线路距离。

楼主:
首先不是变频器问题,因为不是所有变频器报警,个别的报警,在就是确实会出现电压低,最低的时候350,变压已经增加容量,新添了一台变压器,现在是这个电机已工作灯都开始闪,电压不稳定起来,电业局那边过来的电也不稳定,

网友M:
既然确定了供电局过来的电都不稳定那就只有两种办法。
1)让供电部门检查线路究竟是哪个厂的负载变化大,还是某一固定时间段变化大?
2)增加稳压电源。

楼主(2021-01-08):
我们工厂每年冬季总会出现闪跳,前几天变压器的万能断路器没跳,车间很多变频器跳了,闪跳也就2秒左右,设备不能立马启动,报废许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