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设计的很合理

楼主(2019-04-30):
这是中建八局在哈建筑工地的一台45kw水泵控制柜,其分别控制两台水泵一台变频运行,另一台工频运行,不可同时运行。目的是生产,生活,消防使用。分析是,平时变频运行,供生产,生活。有火警时工频启动。设计其实挺合理,实用。目前现场仅使用工频,压力经常在16兆帕以上其实很危险,加装了远传压力变送器调整为恒压供水压力始终维持在4个压左右并增加了缺水停机功能,

网友A:
挡雨棚应该是后面再做的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鬼的挡雨棚,就是放上了一块铁皮板

网友C:
单级泵压力能达到16兆帕?水泵接线盒也没做防水处理,至于电柜防水就如2楼所说。

网友D:
不管控制再合理,电柜做成这样都不合理

网友E:
这破水泵16MPa?开玩笑呢吧,单位用错了吧?

网友F:
单级泵工频也没有这大的压力吧

网友G:
有变频器为啥使用工频?
怎么不按照设计来?
我也表示疑惑的是这个泵能达到这个压力吗?

网友H:
45kw直接接触器启动可以吗

网友I:
16KP或者1.6MP还差不多。16MP得多大压力。。

网友J:
这电机这么放不怕进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45kw直接接触器启动可以吗
仔细看看  , 是星角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电机这么放不怕进水嘛
不用急,只需一场大风就解决了,跟他说的太多了他以为你要有啥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破水泵16MPa?开玩笑呢吧,单位用错了吧?
应该是1.6兆帕,就是表到头了。

网友K:
变频器左侧空隙太少了。几乎都挨着了

网友L:
看水箱那里的细电缆像是用了浮球开关,柜子里没见开关电源或控制变压器,在水里装浮球开关,还是用低电压好点。

网友M:
离心泵能达到1.6MPA,是不是表坏了。

网友N:
这也太紧凑了点吧!

网友O:
各位看得仔细,我是边看回复边看图;
也觉得电机应当采取挡雨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水箱那里的细电缆像是用了浮球开关,柜子里没见开关电源或控制变压器,在水里装浮球开关,还是用低电压好点。
那个浮球用在了低水位停机。

网友P:
变频器上是什么一东西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变频器上是什么一东西

一个是电接点压力表,一个是卷密封胶带。

网友R:
我看一主一备更合理,即一个工作,另一个备用,以保障不断水,根据管道来看,不支持两个同时工作

网友S:
中规中矩

网友T:
恒压供水现在的方案非常成熟了,有标准的模块和做法,但看看实际使用,图片中两个泵是管道泵,这样的单极泵的水压不会很大的,很少可以上到16公斤,具体数据可以看看选型手册,既然都用变频器调水压了,干脆用远程压力表啊,水压比电接点表更稳定

网友U:
16MP得多好的管道呀。

网友V:
压力经常在16兆帕以上???这个泵有这么厉害。

网友W:
这种离心叶轮泵和这种管件和压力表1.6mpa应该是到头了吧,就是双泵同时工作1.6mpa估计也难

网友X:
太挤了又没风扇散热也是个问题

楼主:
前面描述很详细了。这是建筑施工工地的生产生活及消防供水系统,不固定安装,并非一用一备。一台泵是变频恒压运行。另一台泵是工频运行星角启动。都是45kw,只是在这个工地安装调试时这个工地的电工并没有按恒压运行设置,而用了电接点压力表,由于压力都集中在管道里,造成45kw水泵频繁启动,
其实设计的很合理。平时变频运行供生产生活用,发生火警时,人工切换工频启动,不可同时工作,用同一个管网。

网友Y:
引用 网友J:
这电机这么放不怕进水嘛
这难道不是正常的水泵放置方法吗,电机在上,叶轮或涡轮在下,电机风扇向上散热好?防止水通过转轴进入转子?这样放置能产生更好的工作状态?好吧,我只是肤浅这么理解,从没见过供排水系统水泵是其他放置方法的,只见过电机传动装置有横直的,小型潜水泵不算。

网友Y: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变频器上是什么一东西

一个是电接点压力表,一个是卷密封胶带。
没错,一个是电接点压力表,电接点厚度比远传高出几乎一倍,另一个是生料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