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30):
经常用到4-20毫安,0-10V信号,现场都是用现有的带有0-10V或4-20毫安输出传感器来检测,比较麻烦,想自己买个3百左右吧,或者大家自己用的感觉那种好用,推荐一下

网友A:
如果自己感兴趣,完全可以自己搭一个信号发生器。作为测试专用的设备。集成运放就可以。典型电路,网上到处都是。可以参考。

如果买,什么叫好?满足应用就是好。自己在网上看看,也到处都是。任意选择。

网友B:
我是来炫耀的  以前单位也买过几个  都没这个好用 后来又买了3台

看图吧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不是广告
不是广告
不是广告

网友C:
楼上的,你这个不错;

LZ看看这个推荐更不错

* 帖子主题: 自制带电流指示的4~20mA电流信号发生器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0037

网友D:
我们用的美控MIK-C702
用着还行!

网友E:
淘宝上面多的是

网友F:
2楼那个不知体积多大,看起来能够便于携带;
如果自己有条件、有时间制作,则是一个练手的机会。

网友G: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不错,功能强大,我也买了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炫耀的  以前单位也买过几个  都没这个好用 后来又买了3台

看图吧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不是广告
不是广告
不是广告

谢谢,刚才淘宝看下,要1000+以上,我是自己自费买的,准备买个300左右

网友H:
我用的KEYENCE的KL-2DA,刚好二路一路设成电流输出,一路设电压输出;数字式的用按键可以随时意调节;

网友I:
淘宝直接搜索 信号发生器
有价格适合楼主预算的。具体怎么样,没用过。

网友J:
0~10V,用电阻分压即可
4~20ma,用普通元件组成的恒流电路即可

自己用洞洞板做出来不会超过5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0~10V,用电阻分压即可
4~20ma,用普通元件组成的恒流电路即可

自己用洞洞板做出来不会超过50块
之前用电位器加电源做了个0-10V的,只是现场用的时候不是很方便,要外接电源,看中胜利一款350左右,还有就是也要用到温度这块

网友J:
回复 楼主:
3块锂电池就可以了,不用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KEYENCE的KL-2DA,刚好二路一路设成电流输出,一路设电压输出;数字式的用按键可以随时意调节;
这款不错,和PLC是走485通讯吗

网友H:
回复 楼主:
支持离线使用,可以不连PLC,直接使用上面的按键调节输出电压或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离线使用,可以不连PLC,直接使用上面的按键调节输出电压或电流;
看了下应该是通讯连接吧,买个还可以学习用,上淘宝看下二手一般150,这个可以有

网友K:
用12V左右的电池和200(欧)左右/1瓦的多圈电位器以及高灵敏度电流表就可以组合成具有0~10V、0~40mA各种信号发生器,也可以做为毫伏信号发生器使用。

过去我们都是自制各类仪表信号发生器,用于温度仪表、电工仪表等现场检测和调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