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30):
风扇不转,报OH故障,但是检测风扇是好的,短接那个光耦,风扇也还能转,但是这个故障不能复位,请教下各位大神

网友A:
   如果模块检温电路出故障,也会报OH。

网友B:
如果是上电就报OH,一是贴在散热片上的热敏探头的故障,二是IGBT内部问题。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C:
也可能是检测电路有问题,不见得是风扇那部分问题呀。

楼主:
没有探头,模块也没有坏。。。

网友D:
回复 楼主:
模块内部有ntc

网友E:
如个是这个风扇不转,与oh没关系,如个是这个风扇不转,与oh有关系,即报OH

楼主:
不是模块问题,把这块驱动板换到别的驱动板上也报OH,也是风扇不转

楼主:
另一台G7系列还是报OH1,风扇是好的也不转,测热敏两端电压,一个5V,一个9V,检查了下好像也没问题,头大了,再也不想修日系的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检查一下 电流检测部分 如果模块拆下来了也会报警OH 要是检测部分有7840光耦你测测看坏没坏

网友G:
变频器报过热,无非是温度开关【或热敏电阻】 温度采样 温度检测 散热风扇有问题 风带阻塞。。。

楼主(2020-03-29):
求版主删除此主题帖,变频器送回去了,对日系彻底放弃了,再也不接手日系变频器了。

网友H(2022-01-02):
换个风扇就好了,三线制的中间一根是风扇转的检测信号线,短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