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30):
已组态

雨量计通讯说明,说明里的站号2,这个是用如果改了地址的情况做说明的,还有把plc地址改2也试过,结果依旧
现在是通讯不上,VB300里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个很奇怪的数,但状态表中又显示为0,麻烦知道的指点下。

故障代码显示6也是,看解释是有其他的指令在使用,但整个程序只有这两条指令

网友A:
先用modbus测试工具通下试试呢

网友B:
EN端也试着用M0.0,最好在M0.0置位后,用M0.0上升沿去驱动另外一个位变量,另外你这程序发指令的话,就目前看到的没有循环读的措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组态

雨量计通讯说明,说明里的站号2,这个是用如果改了地址的情况做说明的,还有把plc地址改2也试过,结果依旧
现在是通讯不上,VB300里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个很奇怪的数,但状态表中又显示为0,麻烦知道的指点下。

故障代码显示6也是,看解释是有其他的指令在使用,但整个程序只有这两条指令
可以尝试以下步骤:
1、设置好雨量筒的通信参数后,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或者串口调试助手先去测试雨量筒,测试OK后待用;
2、编写好PLC通信程序后,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或者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PLC程序,测试OK后备用;
3、待两者都测试OK后再把两种接起来一起通信测试

网友C:
别着急用PLC通讯,用串口调试助手法送指令代码,看他有没有反应?

网友D:
应该不是PLC程序的问题。。可能是仪表或线路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提示,学习了串口调试软件的使用,确认是雨量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