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3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我们用Modbus Poll软件在电脑上通过以太网读取了一个485小模块的数据,这回书我们来说说使用组态王如何连接。

所用设备如下:

1、大连德嘉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
2、济南智泽4入2出的开关量模块
3、上位机用组态王。

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参数设置如下:

1、济南智泽4入2出的开关量模块默认的通讯参数为:9600,n,8,1,这里我就不做修改了,因为很多厂家的产品也都是这个默认参数

2、大连德嘉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参数设置如下图:

1)、转换器IP

2)、转换器Modbus RTU设置

3、电脑端组态王软件设置如下图:

1)首先先建立一个连接

2)我们来建立一个变量,驱动模块继电器

3)画面上将变量置1,小模块继电器动作

网友A:
给了硬件和组态步骤,后面的情况是咋样?难道有下文 请你继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后面还有wincc还有。。。我先想想,把能连的都连一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后面还有wincc还有。。。我先想想,把能连的都连一遍
有10几种~20种组态软件、20几种~30种触摸屏、10种~20种PLC都可以做客户端通过大连德嘉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去和济南智泽4入2出的开关量模块进行通信!坐等下一个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剧透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剧透不好
哈!对了!你们这个485端做主站时可以连接多个从站吗?

网友A:
能否怎么联系你,我想通过串口转以太网TCP MODBUS Tcp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多可连接66个从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多可连接66个从站
那这东西不错!有机会用用!好的话,可以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联系方式已经私信给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