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箱做的怎样

楼主(2019-04-30):
我公司找专业公司做的,感觉不咋样,太挤了

网友A:
接触器放歪了么

网友B:
好像不太好,有点不太整齐

网友C:
变频器和电箱之间空隙不够大。不知有没有满足手册中的空间要求。

网友D:
这么大的变频器,这么小的空间,如果环境温度高一点尤其是三伏天,变频器可能会频繁报警。

网友E:
太紧凑了吧,维修不方便。

网友F:
配电柜用的有点小,可能为了省钱吧。

网友G:
感觉元件布置有点紧凑;
不知是不是因安装位置所限,而致电控箱体积受限。

网友H:
风扇不是一上一下,形成对流的嘛?

网友I:
进气百叶窗应该在下面,通风扇在上面。

网友J:
柜体太小了,检修,原件更换,散热,都是问题。没看出负载接在哪里,左下端子可能是电源进线,距底板近,已经没有进线机会了。上进下排就可以了没必要用三个风机一个足够了。装配的挺认真。归根结底就是柜体小了。

网友K:
这么小个柜子居然装了三个风扇

网友L:
楼主变频器是德力西的?

网友M:
变频器太大 还是箱子太小。。。

散热应该遵循空气低进高出的原则,玩电脑散热应该都知道吧。

下面的风扇进气,上面的出气

网友N:
空间再大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O:
太挤了,散热会不好的,今后要注意的

网友P:
好像电箱空间小了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变频器太大 还是箱子太小。。。

散热应该遵循空气低进高出的原则,玩电脑散热应该都知道吧。

下面的风扇进气,上面的出气
右上角是过滤网,目前三个风机都应该是排风

网友Q:
空开那么点
变频器是多少KW的?
德力西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R:
这柜子的散热貌似不太符合规定

网友S:
回复 网友J:
因为柜子太小了

网友T:
看体量,这个变频应该是有11千瓦或更大,电箱这么小,散热风扇起码得配两个6寸的,不然那热量估计散不了啊

网友U:
德力西的变频器?第一次见!这莫大的变频器这么小的箱子3个风扇估计也不理想!对使用环境要求高了点!太紧凑的柜子 维修起来很痛苦的!如果是我绝对做大点

网友V: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找专业公司做的,感觉不咋样,太挤了
布局不合理,箱子太小啦,控制箱排气扇位置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T:
这个是22KW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不知道做电箱的人怎么想,箱子大点又不要他们出钱,他们只包人工

网友W:
回复 网友S:
成本是省了。,以后麻烦多。

网友X:
你们没提要求,还是要求柜子尺寸了
散热一个不是问题---用了三个轴流风扇

网友Y:
这也太紧凑了吧,变频器进出线好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他也放不下了,只放的下3个

网友Z:
安装的时候,没什么,倒是维修的人维修时候会骂人了!

楼主:
这个是给家具厂配套,环保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