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1):
PLC用三菱FX3G, 原点自动搜索DSZR X0(近点)X1零点(Z信号)Y0 Y2     接线时7号CZ直接接X1 GND接-0V  现有个问题电机正常转动时(速度调的很慢)每转一圈,  PLC上的X1输入点指示灯会亮但比正常的暗是因为导通的时间太短吗。用程序上监控X1的高速计数没反映计数,原点返回时到近点正常,收不到Z信号X1(有暗闪下)电机不停 用人为短接下X1和-0V(X1指示灯为正常亮度)  电机立停。  现副上接线图我是不是哪接错了,整了一天没明白烦请大神们帮解答下。

楼主:
如果DSZR X0 XO Y0 Y2  近点信号和零点信号共用一个还能实现原点自动搜索功能能吗?

网友A:
Z向信号接通时间是短,
如果零点、近点用同一个信号,不会自动搜索,相当于ZRN指令。

楼主:
按图Z信号是直接接到PLC的X1 , GND 接0V吗,原点回归时近点过后不会停机,PLC X1灯有闪,PLC内不动作

网友A:
零点信号,一端接X输入端,一端接PLC上0V。

楼主:
伺服电机小白,初次使用。求教各位大神下,这个伺服驱动器的CZ找零 是(集电集开路信号) 我7号CZ直接接到FX-3G的X1上  GND接0V,这个集电集开路信号能直接接到PC的X1上吗?这档接线对吗?
用LD M8171  OUT C236 K99999 每当有Z信号时计数会计数  但在DSZR 自动原点为搜索时 返回过近点信号后 有收到Z脉冲(C236有计数)但电机不会立即停下,用线导通X1和-0V时电机门立即停下并清除当前脉冲D8340 ,自己折腾好久还是不行。也在度娘搜索了好久到现在没解决 ,是Z信号脉宽太小X1 在DSZR X0 X1 Y0 Y2 不执行X1的通断吗?

网友A:
集电极信号可以直接接到X1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