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1):
昨天巡检时发现新安装的循环水泵电机,三相电流矢量和不为零,也就是说存在微小的电流不平,这种情况有问题没有?(因为三相电压的不一样 导致三相电流正常的情况下也是不一样的。测量三相电流矢量和的方法还是有比较好的作用的)

请无视哪裸漏的旋转的联轴器!我也无能为力!

楼主:
关于设备巡检大家都有什么好的经验,欢迎您分享一下。

网友A:
0.4安,是控制部分是220伏的电流吧。测的是负载吗?看线径功率,,0.4偏差好像问题不大。

网友B:
电流矢量和从没测量过,都是看三相电流平不平衡

网友C:
巡检没有具体的规范吗?我们设备做PM都是有表格的,网里面填就是了。一看就知道符合不.
附件:SBB).xls

网友D:
楼主说的微小差距是多少,
、不大于10% ;

2、电流测量表计的精度一般为0.5~1%,加上人为的读数误差;

网友E:
没有这样测量过,也不知如何评价其结果;
测量结果是否稳定,包括可能的换位置测量。

网友F:
电机矢量和还没有测量过,一直都是测量的单相电流是否平衡。看看还有高人同行的解释没有

网友G:
0.4A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这里面很多因素
没有绝对的三相平衡,所以无零线的情况下,Ia+Ib+Ic不可能为0

网友H:
这里面很多因素
没有绝对的三相平衡,所以无零线的情况下,Ia+Ib+Ic不可能为0

网友I:
现场上百台大小电机,这个确实没怎么关注过

网友J:
看你的电线,电机功率应该比较大了,稍微有点不平衡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K:
目测电机像是11千瓦的,有这点差异只要运行起来没有不正常的响声也是正常的,这个图片显示的这样的测量会有点偏差,你直接卡电机端的电缆线相对会准确点

网友L:
你这不是“三相电流矢量和不为零”。

这种测量方法是测量三相是否平衡或者是否有零序(也可以称之为漏电或者剩余)电流。

理论上来讲,不管三相是否平衡,是否有零线,三相矢量和肯定等于0,但你这样测出的所谓“三相电流矢量和不为零”并不表示真正的“三相电流矢量和不为零”。

如果你这个电柜有单相220V负载,你测出的电流有可能就是单相负载电流,不排除有不按指定路径返回电源(漏电)的电流的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L:
老兔子师傅 果然理论基础扎实,很多人不太理解的冷门做法,您也能知道严谨的理论依据。表情 我测量的是接触器到电机的三根线 应该没有其他回路。以前也测过没出现过这种想象,虽然电流不大可是还是有点不放心。运行电流80左右 电机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巡检没有具体的规范吗?我们设备做PM都是有表格的,网里面填就是了。一看就知道符合不.
附件:SBB).xls
谢了!为了更好的完成巡检,还是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和经验

网友M:
我感觉要是三相电压不平衡,有可能三相电流也不一样。

网友N:
引用 楼主:
老兔子师傅 果然理论基础扎实,很多人不太理解的冷门做法,您也能知道严谨的理论依据。表情 我测量的是接触器到电机的三根线 应该没有其他回路。以前也测过没出现过这种想象,虽然电流不大可是还是有点不放心。运行电流80左右 电机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们以前也尝试过,电流表在测别的电缆的时候,只要很靠近其他大根的电缆,一样有偏差,不是很准的,因为别的电缆也有大电流过,肯定也会产生磁场影响被测电缆的磁场的纯洁性。

网友O:
找一个有接地线的电缆,把地线套进去测量和不套进去测量,还有单独测量地线电流,就很清楚的看到为什么了。

网友E:
17楼说的是附近电磁场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18楼方法,可以区分是否有泄露电流。

网友P:
回复 网友C:
这个表格不错,收下了!
谢谢~!

网友Q:
差距不大的话没啥问题,很少有去测三相电流的,理论上是三相为零,以前有测过,也是有电流,但是影响因素太多了,想起了大学学的课程哎。
暂态分析、稳态分析?记不清了哎

网友R:
回复 网友P:
我们的风机30千瓦,测过类似的结果,0.4应该没问题。

网友S:
理论上,三相电动机无论是正常运行或是非正常运行,其三相工作电流向量和绝对是零。
像你这种测量方法得出的结果,我想应该与电缆和电机的相绝缘有关。你这电缆如果不是屏蔽电缆,这测量出来的结果,是不是说明三相的分布电容电流向量和不为零呢?

网友S:
三相电压不平衡只能导致电动机三相电流不平衡,但是不会导致电动机三相电流向量和不为零!还有电动机三相绕组阻抗不平衡,也会导致电动机三相电流的不平衡,同样也不能导致电动机三相电流向量和不为零。

网友T:
赞同24楼的说法
这种测法测出的是漏电流
或零序电流剩余电流

网友U:
回复 网友L:
完全赞同,理论是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网友V:
电机都没这样测过,一般测三相平不平衡。巡检要这样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