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能替代lm239吗?

楼主(2019-05-01):
lm339能替代lm239吗?

网友A:
不一定哦,lm239的温度范围宽.

网友B:
LM339是商用级别,LM239是工业级别,二楼说的正确!

网友C:
这是工业变频器维修版块,不是太空站卫星维修版块,可通用

网友D:
参照用384X系列代替284X系列。

网友E:
339四电压比较集成,市面上很普通,电磁炉基本上都有用到339

网友F:
可以替代,就是环境差的地方没那么耐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