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安装了N多次欧姆龙编程软件,就是找不到CX-programmer这个软件

楼主(2019-05-01):
如题,快要崩溃了,安装了N多次欧姆龙编程软件,就是找不到CX-programmer这个软件,这是为什么 呀,照教程,找百度,就是没找到这个现象的例子,这是为什么 ,典型安装试了N多次,自定义也试了很多次,次次都 是一样,各位大神知道是为什么吗,系统也重做了3遍了!!
请问下面图中哪个才是编程的软件

网友A:
安装包有卸载工具,完全卸载了 重启装下试试
CXONE\utility\CXOneRemover

网友B:
建议你备份系统,然后重新安装个新系统试一下!有时候不是完整版的系统安装工控软件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到底安装的欧姆龙哪个版本的,我的古董机XP系统和另外一套WIN7都安装一次完成,没有问题

网友D:
安装好了后:

网友D:
我把我这里的欧姆龙软件分享给你,有安装指导: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Fjql2Yc-dcbV-qZHKta5Ow
提取码:hegn

网友E:
有一个CX-ONE文件夹下面CX-PROGRAM文件夹CX-PROGRAMMER
安装软件的时候你是不是全自动安装,没手动干预呀,软件安装的时候一般都有选择项,有的杀毒软件可能给干掉了。

网友F:
估计和系统有关,怎么选也应该有cx-programm。换台pc试试?

网友G:
回复 网友D:
谢谢,是我下载的软件有问题,用你的就好了,谢谢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我下载的软件版本有问题!

网友G:
回复 网友B:
谢谢,是我下载的软件版本有问题!

网友G:
回复 网友D:
谢谢,是我下载的软件版本有问题!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谢谢,是我下载的软件版本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谢谢,是我下载的软件有问题,用你的就好了,谢谢
客气!有问题再来论坛!

网友H:
安装文件不全?这个还是很少遇到的

网友I:
昨晚刚刚安装完毕,今天用在禾川PLC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