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1):
请问,仅通过模拟量信号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能否实现变频器无级调速?

网友A:
当然可以了。我知道西门子的通用型变频器就可以。因为我在使用这种变频器,对它的应用方法比较熟。如果采用别的品牌变频器,估计也应该行吧?你这个需求的要求的条件并不高嘛。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跟常规的电位计调速是一个道理嘛。

网友C:
肯定可以啊,速度给定通道分配给 0-10V/4-20MA就行。

网友D:
模拟量调速这是变频器基本的功能。

网友E:
见过国产变频器有这么用的,第一次见时还很纳闷,为啥没有启动信号,后来才知道现场是把启动信号一直短接的

网友F:
最基本的功能;

网友G:
1、外接电位器调速。
2、外接模拟量输出模块,供应给变频器模拟量信号进行调速。

网友H:
可以,很多这么用,我们一般由PLC输出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