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1):
我们有个项目,有大约55块仪表通过RS485,MODBUS协议和PLC通讯,平均每条线长大约30米,不知这么多通讯设备,会不会引起通讯不稳定或延迟之类的现象?有没什么优化方法?没做过这么多仪表的项目

网友A:
这么多站点,延迟会比较严重;

网友B:
上次有个帖也说50多台,大家建议用2个通讯口,那帖楼主不在乎时间.
这么多,因为要轮询,所以时间是比较慢的.plc多点端口好点,分散开通讯.
另外就是你说的每条线30米.因为485一般是一个一个连接的.最长通讯距离1200m,而且距离越长,通讯能采用的速率越低.另外距离长了,两端最好加终端电阻.线路采用双绞线是必须的,最好也带地线.

网友C:
就算一个0.2秒,都要11秒一个轮回。

网友D:
RS485好像有终端数限制,最好不要超32个。要么你就像2楼所说,控制器上扩展多几个RS485口分开组网,集中上传同一个控制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有个项目,有大约55块仪表通过RS485,MODBUS协议和PLC通讯,平均每条线长大约30米,不知这么多通讯设备,会不会引起通讯不稳定或延迟之类的现象?有没什么优化方法?没做过这么多仪表的项目
参考2楼详细回答即可!

网友F:
觉得二楼的方案比较完全,可以采用,也是目前最好的一种方法,除了此方法,就没有别的方案了

网友G:
用个5个 6个的plc.一个带10个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用个5个 6个的plc.一个带10个左右。
那就有点南辕北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有个项目,有大约55块仪表通过RS485,MODBUS协议和PLC通讯,平均每条线长大约30米,不知这么多通讯设备,会不会引起通讯不稳定或延迟之类的现象?有没什么优化方法?没做过这么多仪表的项目
2楼说的就比较在理!另外,楼主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品牌型号的PLC!你像松下FPXH系列的PLC的485口可以多达4个(其中COM1~COM3可以做Modbus RTU)、COM0为自带的232口(也支持Modbus RTU主站,可以加232转485),像这种PLC有4个通信口,那么一个口带10几个从站轻轻松松!

楼主:
谢谢告知,用的是西门子s71500系列的PLC,买的通讯扩展模块只有一个485接口,具体型号忘了,看来得增加通讯模块,不知用二个通讯口,每路带二十几个,这样可以吗?另外终端电阻应该加多大的?目前想采用的配线方式是每个仪表的线都拉入PLC柜,这样头尾端怎样算?每个仪表都算尾端吗?还是要把表接成一个连一个的方式?接成一个连一个方式线总长度倒是会减少一些。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了解,通讯的最大距离怎样算?像我上面这个项目,线总长度有1000米左右,但如果按点对点来说,最远就40来米

网友H:
我们也带过这么多的485,不过我们是和上位机通讯,分成两组,用485转USB,然后挂昆仑通态,带的宇电温控表,用着还凑合,距离很短,反应稍微有些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告知,用的是西门子s71500系列的PLC,买的通讯扩展模块只有一个485接口,具体型号忘了,看来得增加通讯模块,不知用二个通讯口,每路带二十几个,这样可以吗?另外终端电阻应该加多大的?目前想采用的配线方式是每个仪表的线都拉入PLC柜,这样头尾端怎样算?每个仪表都算尾端吗?还是要把表接成一个连一个的方式?接成一个连一个方式线总长度倒是会减少一些。
一般是PLC-》A站-》B站-》......N站

网友I:
主机/中继/分机;

楼主:
还是有些不明白,不管一个连一个,还是一对多的连接,应该都算并联吧?为何是采用前者?按照前二天各位大大的指导,重新整理了接线方式,几个比较远的仪表另外接,剩下47个表一个连一个方式接在同一个PLC接口下,但总长度控制在了180米左右,这样接除了速度可能会慢点,还会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参考西门子profibus.RS485,100米能到12M,1000米可以到93k.但实际和线缆等有很大关系(线径屏蔽接地).有说1000米1200波特率.
连接也参考西门子的接头,一个一个,虽然结构是并联,但不能都接到一个点.
终端电阻一般120欧姆.主要是匹配电缆和波特率的.

网友J:
二楼说的基本完整了,如果用西门子的,建议使用紫色DP电缆+DP头(带终端电阻开关)

网友K:
用西门子的DP总线和接头做连接会可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