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编程软件怎么啦!!!!!!!

楼主(2019-05-01):
哪位大神知道,好几个星期没有怎么这样啦?还不能卸载???

网友A:
十有八九是杀毒软件杀了文件。

网友B:
建议楼主重新安装。。

网友C:
不能卸就直接重新安装

网友D:
以上综述,要么重装系统,要么就别安装这种软件了

网友E:
基本上要重新安装系统了。遇到过几次了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们,看来只能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