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1):
请问:在step7中,有的系统功能块可以直接拖拽到OB1的程序中,有的又不能,这其中有什么区别?我如何将SFC64安放到OB1的程序中?

网友A:
不是所有机型都支持所有的系统块,例如312就不支持SFB41,因此西门子才给出FB41的同等解决方案。
因为你没有明确你的机型,因此请在线查看你PLC的程序,只要你能看到的系统块都可以在你的程序中添加。

网友B:
sfc64,time_tck可以拖的.

楼主:
谢谢2位版主的指导,我明白了。祝节日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