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2):
在过程控制中,执行器是过程控制的执行单元,因此,在实验室调试完成后,还需要在现场进行系统联机调试,也就是系统闭环调试,包括对伺服放大器、阀位信号、执行机构、调节阀门、电动操作器的检查和调试。有时甚至还包括变送器、调节器在内的检查试验。

电动执行器现场联机调试步骤
①将电动操作器切换至“手动”,按动上升按钮,电动执行机构及调节阀向上移动,阀位指示表也应从零向100%方向变化;按动下降按钮,电动执行机构及调节阀向下移动,阀位指示表也应从100%向零方向变化。
②将电动操作器切换至“自动”,电动执行机构及调节阀应向规定的方向移动,如果移动方向相反,则应检查阀位反馈信号的极性是否正确。如果有振荡现象时,可调整伺服放大器的稳定电位器,通过降低放大倍数来解决。
③在伺服放大器的输入端加4-20mA电流信号,调节阀的位置应与输入电流成正比。最后到现场观察执行机构及调节阀是否正常,有无异常响声。
电动执行机构 yunrun.com.cn/product/298.html
[经验分享]执行器零点调整方法
执行器出厂时输出轴的零点位置不一定和现场所需的零位一致,就需重新调整执行机构的零点位置,先接通执行器电源。将电动机后面的把手板到手动位置,转动手轮使执行器输出轴转到机械零位置,调整电位器使位置输出为4mA,摇动手轮使执行器输出轴移到上端,这时输出应为20mA,否则应调满度电位器。
文章来源于黄文鑫老师《仪表工上岗必读》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霍尼韦尔执行器
安装调试很简单,归零和满量程设定后接线就开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