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2):
有哪位大师用过西门子PLC 与三菱MR-J3的伺服电机驱动器连接使用的啊?能传授一下吗

网友A:
西门子具体型号,这两个接线要注意极西门子输出是什么极性。

网友B:
楼主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方式,是位置控制还是速度控制,还是扭矩控制

网友C:
是脉冲还是通讯?

网友D:
估计是smart的plc。 脉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是1200的  伺服电机驱动器是MR-J3-40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PLC是1200的  伺服电机驱动器是MR-J3-40A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是1200的  伺服电机驱动器是MR-J3-40A的

楼主可以在博图里选择1200CPU后,建立轴,然后自行添加指令,但是我这个案例适用于硬接线,楼主也不说自己是位置控制,还是速度,也没有说明自己通信,还是硬接线

楼主(2019-06-02):
回复 网友B:
我用三菱的PLC就能用   用西门子的PLC电机就不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三菱的PLC就能用   用西门子的PLC电机就不转
上传你的接线图,另外西门子你是怎么控制的,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