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该不该用单片机替代PLC

楼主(2019-05-02):
我在给一个单位修理设备时,有一个单片机坏了,于是我突发奇想,能不能用单片机代替PLC,毕竟成本要便宜很多
所有程序烧在一块单片板上,
结构简单,改程序只需换一个集成块就行,(当然其要有集成块插座)

网友A:
批量可以考虑,量少还是用PLC吧。

网友B:
PLC可以不断优化程序 一个机器,从安装到生产正常,一般都要修改几次。用单片机,要不要更换几次集成块啊?

网友C:
不现实,成品PLC有稳定性测试,有老化寿命测试,出事有品牌背锅。你上单片机风险大哟,自己背锅不好受哟。

网友D:
要考虑到可靠性安全性,还有干扰,

网友E:
如果做的产品是批量性的可以尝试,但是稳定性不能保证,PLC比较稳定的

网友F:
plc也是cpu核心,不如说也是用单片机做的.
就像电脑不能直接用cpu一样.
另外就是,单片机恰恰不是低成本的小解决方法.
一个小plc几千元,解决一个小问题.你用10元单片机试试,你的开发成本就要几千元.你还不稳定,你扩展,你联网...
至少你贴的小pic不够,怎么也得arm.
单片机嵌入式打个小游击,做固定产品还行.

网友G:
有些简单场合完全可以替代!用过就知道!

网友H:
部分代替还是可以的,要想完全代替是不可能的

网友I:
1.单片机一次开发成本问题
2.特殊环境下工作,单片机稳定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片子即可改写程序,成本一块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要程序定型成本是在是低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力的问题确实存在

网友J:
几台设备的话,单片机开发费用 时间要高多了。稳定性也是问题。

网友K:
单位修理设备几台机还是用回PLC好。

网友L:
如果说,EMC问题,谁都会有。PLC就不怕干扰了?单片机如果把EMC做好,在强辐射的电磁环境,工作也会杠杠的。比如,汽车的控制核心是ECU,那就是单片机在工作呢。换个PLC去试试?估计会经常的死机呢。
如果说谁代替谁的功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蚂蚁有蚂蚁的活动空间,大象有大象的活动空间。没有交叉。单片机的应用和PLC的应用,不会有冲突的吧?各用所长,各避所短嘛。谈不上谁代替谁。事实上也是,谁也代替不了谁。即便是人为主观强制代替了,客户认吗?市场认吗?都是问题呀。

网友M:
plc也是用单片机做的,但是成为产品了就要满足要求,emc这些光做测试都要几十万。

网友N:
你不是第一个提这个问题的,估计也不是最后一个, 谁也代替不了谁,完全是不同的应用场合,大型场合的话单片机开发成本估计是几何数的,也有可能根本无法应用到实际场合,这么多的汽车厂,PLC有西门子,三菱,AB,欧姆龙,施耐德,根本没看到单片机来作为系统主控的,机器人柜内到是有这种板子,估计是伺服控制的。 小型PLc更是成熟的不能再成熟,台达信捷三菱西门子永宏等,还有淘宝品牌,功能强大的很,价格也不贵 ,,更没必要开发单片机开控制了,
我们用的加油机,以前是单片机开发的,出了问题都不知道是板子有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现在厂家直接用台达一体机替代了,省事省心。

网友O:
不够稳定,出问题后不好查问题、故障。
PLC存在即合理,但是以后趋势就不知道了
至少目前是这个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F:
单片机完全可以存储与通讯啊,比如单机游戏打到第几关等等,加入射频处理也可以动画演示

楼主:
回复 网友L:
用单片机替代PLC成本降低太多了,诱惑啊

网友P:
看具体应用吧,我们公司有两种设备以前是单片机的,现在新出的都改成PLC了。

网友Q:
看你的PLC具体哪个型号啊,很多小PLC其实很便宜的,真是PLC坏了直接换啊,根本不用考虑怎样便宜,就算用单片机可以改造,也不必要,毕竟工厂的时间成本根本赔不起

网友R:
淘宝搜索单片机控制板,你会看到很多适用的控制板,问题是要会编写;
有过编程经验的就有通用程序模板,修改下输入输出接口,再就是编写逻辑动作了,也就是1-2天的时间;

网友G:
15楼、23楼说的非常有道理!

网友S:
PLC可靠性高、通用性好,以往还有容易使用的优点,为工业控制而生;单片机控制板现在开发比较容易,会的人也多,需要一定的应用经验。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一些专用的控制器,经历了分立元件、集成块、单板机、单片机的过程;PLC推广应用以后,在另外的一些场合得到了应用,并逐渐广泛起来。
有的情况下,两者可相互代替,视成本、应用习惯等而定。

网友T:
我原来单位最开始做数据采集用的PLC,后来就慢慢改成单片机自己开发采集装置,为此成立了一个单独的研发部,而且硬件和软件业一直在改进,有量,利润也比较客观,开发成本和老化试验成本占比小,如果没量,这种方式就不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没有谁代替谁的问题,只有适用性问题。
几乎没有哪种新开发的产品不出问题的,所以还要考虑客户容忍度问题,客户是否允许试错,试错成本谁来承担,他们能否从中得到实惠。

网友L:
回复 楼主:
是呀,从你这儿,能用单片机实现的,你想用,而市场(客户)也认。那就用呗。或许自成一款产品。在市场获取一席之地呢。
单片机的智能化是很灵活的,他可以把工业地层的各种执行器、传感器智能化。为实现工业现场的底层网络化提供可能。也是很有特点的。

网友U:
你想用就用吧,PLC里面核心就是单片机,可以互相替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是啊

网友R:
单片机控制板(40输入40输出+RS485)在小设备上;

网友R:
多用用单片机控制板就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单片机要用汇编语言比较头疼,不如plc画梯形图好理解

网友R:
单片机可用C语言编程;
熟能生巧;多用即可;

网友V:
我公司设备有些是logo控制的,有时坏了闲的没事我用单片机做了板代替,现在单片机只要不在高低温环境下稳定性都很好,试着想用单片机做板代替200plc,水平有限没成功,容易跑着就乱了,查不出是哪个环节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R:
根本不会啊

网友R:
回复 楼主:
没用PLC之前你也不会编写呀,
菜鸟到高手总的有个过程;

网友W:
可以的,PLC内就是单片机,像我现在学习的欧姆龙程序和单片机说法差不多,也有中断,定时器,PWM输出,寄存器等,只不过稳定性可能好一点,但是单片机程序加外部电路搞 好了也是很稳定的

网友W:
回复 网友R:
大师,用的STM32吗

网友R:
回复 网友W:
不敢当,学海无涯,我只是沙滩一粒小沙子;
图片是STM32;

网友X:
如果你能娴熟的设计使用单片机,代替PLC不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R:
写过一遍能了解,第一次是最难的啊

网友Y:
单片适合大批量成规模的标准产品,没有修改的余地。
PLC适合非标定制的产品,随改随走灵活方便。

拿我们公司举个例子。设备上有三台带变频的电机,控制5个或者7个加热。用个单片完全没有问题。
问题是客户经常要求加点东西,比如加个冷却泵,加个油泵,加个计量泵之类的。这时候就不敢用单片了。

便宜是真便宜,一片单片十几块,刷个板子不超过200,成规模能控到100以下。我都眼馋!但是我真的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网友Z:
首先你得保证你就是标准,碰到天天改的客户你就知道哪里恶心了。
还有就是很多地方最后会把程序移交给客户让他们自己维护,这个维护难度就大了不少。

网友AA:
从维护维修的角度讲 我讨厌用单片机的设备,因为程序不透明!

网友AB:
单片机超过1000台才有成本优势,否则还是用PL[C吧。

楼主:
这是制冷机控制板,坏了直接换板子,损坏的绝大多数原因是雷击(感应雷)

网友AC:
回复 网友R:
你这单片机控制高大上,但你这线槽盖是不是不匹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C:
插接

网友AC:
回复 楼主:
我说30楼的,开个玩笑。

网友R:
引用 网友AC:
你这单片机控制高大上,但你这线槽盖是不是不匹配啊?
我只设计控制板与程序,怎么安装是制作商的事情,他们要降低成本选择普通配件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