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2):
博图里面都设置了,电脑也能PING通。   组态王顶多是个设置IP    为啥通讯不上!

网友A:
电脑是自动获取IP还是固定IP?

网友B:
把你的电脑设置和PLC设置截图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电脑设置和PLC设置截图上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电脑设置和PLC设置截图上传

组态王的设置楼主上传一下

网友C:
估计是plc设定有问题。

网友A:
电脑是固定IP且在一个网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plc设定有问题。
PLC里面都设好的啊,在博图里面都该打挑的打挑下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是固定IP且在一个网段吗?
固定的  都ping的通啊!

网友D:
第三方和1200组态连接,需要在博图里勾选图中的连接机制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方和1200组态连接,需要在博图里勾选图中的连接机制
试试这个
这个我确实勾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方和1200组态连接,需要在博图里勾选图中的连接机制
试试这个
这个我确实勾选了!
那样 IP在一个网段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2019-08-12):
楼主你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该勾选的都勾选了,本来之前都能通讯,结果后来突然就不行了,换了台电脑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该勾选的都勾选了,本来之前都能通讯,结果后来突然就不行了,换了台电脑也不行。
没有  给组态王打了电话说可以连接 但是需要我提供序列号 我也没有啊 。。。。  研究用 没做项目

网友F:
我们也要用组态王配合1200使用,估计会遇到这问题。
博图这边能找到组态王的IP地址吗?

网友G(2020-01-13):
试试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

网友H(2020-03-03):
组态王信息窗口出现什么呢

网友I(2020-07-28):
PLC设置了允许数据访问  组态王里面用1200驱动设置  本机IP固定 应该就可以了   做过很多1200和组态王了   很容易连的

网友J(2024-07-08):
楼主解决了,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该设置的都设置了,就是组态王就是报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