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编写问题

楼主(2019-05-03):
请问大家我这个为什么写不上去 请求该怎么写

网友A:
直接输入就行了,前面就不用先什么指令了。还不行的话可能就PLC选型问题。。

网友B:
我用的GX Works2软件

网友C:
中间按空格键输入没有

网友D:
呵呵;是前面你搞错了,看圈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