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3):
各位各位师傅,本人想自制一个LED灯。要求如下:
平时白天太阳板给电池充电,当光线暗时同时驱动两组LED灯珠(红色与蓝色)每组各三颗,
充电池为3.7V  3000-5000mah
无光时要保证用12h,
哪位大神能给个电路原理图。

网友A:
你要保证使用12个小时,前提条件是你的电池的容量要够,确定了电池容量后再计算需要的太阳能板

网友B:
是的,LED灯组功率是多少,充电电池能不能串联,最好提升一下电压,3.7伏电压太低了,最好在网上买一个太阳能充电管理器。好像不贵,几十块钱。就已经有光控功能。及定时开关功能,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太阳能这一套要多少钱呀,就是太阳板加充电管理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这一套要多少钱呀,就是太阳板加充电管理器。
太阳能充电控制器也叫太阳能路灯控制器,我这么认为的,最好去厂家买,网上的不可靠,

网友D:
这个不错,在家就能通过大自然给电动车电池充电了?不知道这样的投资成本会是一个什么数量级的?

网友E:
要求不高,可用充电宝里的电路板改。(1)充电部分加一级dc-dc到5v,通过控制en端,提高电池板利用率。(2)调节充电宝dc-dc输出电压和电流,用en端判断光照。其实你提的条件很笼统,想法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有时候直接买一个会发现更合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在家就能通过大自然给电动车电池充电了?不知道这样的投资成本会是一个什么数量级的?
给家用小电动车充电是需要一定功率的,相对太阳能板面积就要大,成本也就增加了,

网友D:
增加是多少成本呢?因为毕竟这是大自然的能源转换,一次性投资大,但是可以后续0成本呀。直到电池板失效为止,这个可以算一下帐,是不是合适。嘻嘻

网友F:
20w的3-400元一套

网友G:
有现成的组件,晚上要用时间长的话把电池容量加大点就行了;

网友H:
想用太阳能电池板给电动车充电有点难啊,毕竟场地有限,小板能提供的功率可能都充不进去电动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