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训问题

楼主(2019-05-03):
本人刚入门,请问一下,一个触摸屏能用485同时通训PLC和变频器吗,这两个都没有232通训

网友A:
协议一样应该是可以的,触摸屏具体型号呢?

网友B:
硬件详细品牌/型号先讲清;

楼主:
屏是昆仑通态的。忘了型号,小屏幕,只有一个通训口,一个usb口   PLC是s7   200   变频器是博汇之能e1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屏是昆仑通态的。忘了型号,小屏幕,只有一个通训口,一个usb口   PLC是s7   200   变频器是博汇之能e100
昆仑通态触摸屏支持做Modbus RTU主站;
西门子S7-200支持做Modbus RTU从站;
博汇之能e100变频器应该也支持Modbus RTU协议
那么就可以使用昆仑通态触摸屏的485通信口同时和200PLC、博汇智能变频器进行Modbus RTU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