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3):
昆仑通态屏   博汇之能变频器  怎样读取变频器的寄存器   例 1运行频率是7000H  2设定频率7001H  3输出电流7004H  4输出功率7005H  5 运行模式f001H    屏怎么读这些寄存器,师傅们能说个办法,或者对应的地址写出来也行。本人新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昆仑通态屏   博汇之能变频器  怎样读取变频器的寄存器   例 1运行频率是7000H  2设定频率7001H  3输出电流7004H  4输出功率7005H  5 运行模式f001H    屏怎么读这些寄存器,师傅们能说个办法,或者对应的地址写出来也行。本人新手??
以设定频率为例,它的地址是7001H,换算为10进制就是28673,对应到昆仑通态上的寄存器是保持寄存器,寄存器编号是28674
然后可以在触摸屏上对这个寄存器赋值0~5000可对应实际频率0~50Hz(因没有变频器说明书,只能按照一般情况分析,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一个比例)

楼主:
谢谢,有说明书我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有说明书我看不懂
可以把说明书发出来,大家帮忙一起看!

网友B:
如果是modbus通讯,楼主可以看看触摸屏和变频器modbus通讯相关资料。

网友C:
官网应该有相应的案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