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运算问题

楼主(2019-05-03):
3U的浮点运算问题。如何把一个4位数转换成两位小数?

就是说把2555转化成25.55,然后把它存放到D中

我用DEDIV指令把2555除以100,数值放入D80中,
即D80=25;  D81=55

那么如何把D80,D81整合啊,得到我需要的25.55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 经常传不了图!

网友A:
用了DEDIV,后面得到的结果是自动占用32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2555存入在D60中,然后Dediv d60 k100 d80。然后监视到的是D80=25,d81=55,是不是我哪里的错了??你不同你的

楼主:
我改成4805,现在直接得不出结果

网友A:
不要单独看D80中值,浮点数是要两个连续的寄存器存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DEDIV,后面得到的结果是自动占用32位的
假如我把2555放入了d10中,然后在运用dediv ,这就得不出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单独看D80中值,浮点数是要两个连续的寄存器存储的。
那么如何可以把连续2个寄存器数值(D80和81)整合为25.55,我是用于显示在屏幕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单独看D80中值,浮点数是要两个连续的寄存器存储的。
那么如何可以把连续2个寄存器数值(D80和81)整合为25.55,我是用于显示在屏幕上

在屏幕上显示,我填写地址d80,选择32位数据,是否就能直接在屏幕上得出25.55。由于今晚忘了把屏幕带回来,没测试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单独看D80中值,浮点数是要两个连续的寄存器存储的。
那么如何可以把连续2个寄存器数值(D80和81)整合为25.55,我是用于显示在屏幕上

在屏幕上显示,我填写地址d80,选择32位数据,是否就能直接在屏幕上得出25.55。由于今晚忘了把屏幕带回来,没测试到

如果仅仅是为了在触摸屏上显示小数,你大可不必在PLC上做小数的处理工作,你可以在触摸屏你的数值显示的设定中设定小数位数,这样你就可以实际数据为K2555,而现实25.55了。

几乎所有品牌的触摸屏都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单独看D80中值,浮点数是要两个连续的寄存器存储的。
那么如何可以把连续2个寄存器数值(D80和81)整合为25.55,我是用于显示在屏幕上

在屏幕上显示,我填写地址d80,选择32位数据,是否就能直接在屏幕上得出25.55。由于今晚忘了把屏幕带回来,没测试到

如果仅仅是为了在触摸屏上显示小数,你大可不必在PLC上做小数的处理工作,你可以在触摸屏你的数值显示的设定中设定小数位数,这样你就可以实际数据为K2555,而现实25.55了。

几乎所有品牌的触摸屏都有这个功能。

感谢,学习了

网友C:
D60要先转换成浮点才行呀

网友D:
绕远了吧;

网友E:
就楼主问题而言,应该是11楼版主所述的原因
就解决方案来说采用9楼版主的方法最省事!
只要能解决问题,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