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思路

楼主(2019-05-03):
在三菱plc中:用32个寄存器存32个数值,如果有两个或以上寄存器的数值相同,就驱动一个继电器报警,
请教用方便指令怎么做?不然比来比去的程序庞大啊

网友A:
建议楼主用比较指令试一试

网友B:
三菱指令里,有个叫数据搜索指令(ser),应该可以实现楼主说的程序思路!!

网友C:
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变址寻址,然后用For指令循环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非常可行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