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4):
近日发生机械设备夹伤人事故,已认定为操作工不停电违规打开安全门进入设备内部处理物料异常导致,上级相关部门整改检查时其中一条为:屏蔽门要采用专门安全限位开关,原为欧姆龙普通HL系列限位开关,请问关于安全限位开关有没有相关规范,具体不同点在哪里?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指机械触头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我们的设备都有安全设备,在此给解答下安全门的使用。
安全设备:安全开关、安全门锁、安全光幕、安全地毯、安全扫描仪等
基本主流制造商都有,我们用的是AB的,像易福门、西克等也都有相应产品,网络搜索也能找到相应国产产品,具体质量不清楚。
安全设备怎么使用,这是重点。安全设备的安全在于,采用安全设备信号接至安全继电器,安全继电器输出控制PLC程序运行,比如说开安全门无论怎么操作设备都不会运行,断压缩空气、液压。效果类似于急停,我们这急停也是接至安全继电器的。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普通限位开关是机械运行到开关位置是停止,并执行相关操作。安全限位开关,安装在普通的后面,是设备的极限位置,双保险。到达安全限位开关位置,设备应该立即停止断电,并报警。你们的安全门打开了,还夹到人,设备应该没立即停止报警,缺少安全控制回路

网友D:
把门上的安全开关信号接入设备的安全回路,没有安全回路就接入启停回路。门打开设备停止。安全很重要,一条命现在需要120W左右,受伤或丢命的的员工更惨。

网友E:
都开门了还能继续运转?
你这安全保护回路肯定是有问题的
正常配置的安全锁和安全光幕串联在保护回路上,任何一个动作设备都会立即停止!

网友F:
现在很多配电柜都有连锁,柜门打开,内部失压保护跳闸。

网友G:
安全开关,首先就是寿命比普通的要高。而且属于机械,带锁的

楼主:
原设计安全门打开后,设备自动停机,关门后需重新启动设备才能运行,保护是有的,不过事故当日限位开关失灵(开关内部机械打滑常闭触点没能断开)。我想了解的是安全限位开关与普通限位开关有何不同,侧重点时什么?

网友H:
就我用到的触头式安全限位开关,多用于升降平台边沿,防止台子压人脚,和普通限位的比,它都是双通道(两组常闭触点)的,每个通道一个回路,信号来自安全继电器,双通道触点都故障的可能性会小很多。

网友I:
安全限位开关,应该是2个开关串联以上,也就是断开与闭合的条件是充分必要条件。一个开关如果失效了,就会产生故障。二两个开关,就不会出现如此问题了。也就是说门的开或关,是需要一个确认条件的。是不是这有点像安全继电器的道理呢?

楼主:
找到了一个欧姆龙经济型安全限位开关,外观最明显不同就是普通型摆杆靠螺丝夹紧可360度随意调整角度,安全型的摆杆有缝槽卡接不容易打滑(共48槽每槽角度7.5度),避免夹不紧打滑失效。

楼主:
灰色为普通型,黑色为安全型,应该还有其它性能上的区别,还在找。

楼主:
找到了一些关于安全限位开关的资料,如图

网友J:
安全开关是要有安全认证的,简单的是触点带强制断开操作
安全门有专门的开关,用其他都是设计选型缺陷

网友K:
感觉2楼、9楼所说较为合理。
按顶楼描述,有点类似于电控箱的开门断电功能;并且,需防止8楼所述的故障情况。
而从11楼、13楼来看,安全限位开关在机械结构、电气性能上,增加了可靠性,并符合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