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4):
帖子修改,请看5楼详细介绍

如下图所示,在HMI属性中有一个时钟来源,有触摸屏本体时钟和外部设备两个来源,如果选择外部设备,那么报警时显示的报警时间和资料取样时间来自哪里,是触摸屏本体时钟和外部设备的。

网友A:
选了外部的就是外部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一会我要试试,正好有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还是触摸屏内部时间

网友B:
外部就是读PLC的时钟,你设的时钟地址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的时钟顺序是年月日时分秒,HMI中是秒分时日月年,顺序颠倒一下。

PLC时间是2点多,报警显示是10点多

楼主:
难道还要用一条指令把PLC时间传输到HMI内部寄存器中

网友C:
没有读取PLC的时间把!

网友A:
是不是PLC里面的时钟不对。

网友D:
应该还没设置好吧?HMI首先要跟PLC同步啊,这个根本就没有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已经不知道哪里需要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