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4):
一个变频器的开关电源,电源驱动板单独维修测试:
1、14个脚的3844直接接稳压电源(12、11脚接稳压电源+16.8V,8、9脚接稳压电源负极),示波器输入直流耦合,测得开关管G极波形如图;
2、从波形中可见,因为示波器是直流耦合,可以看到,G极的矩形波,其波形含有平均值为7.5V的直流电压(换句话说,G极的波形是在一个7.5V直流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个峰值为7.5V的矩形波);
3、疑问:开关电源开关管G极在全周期内一直施加一个平均值为7.5V的正向直流电压,开关管不是处于长期导通状态要炸管么?
4、还可以看到,这个波形上升沿有一点点缓慢;下降沿有一点点拖泥带水和振铃;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为500ns左右;幅值为15V左右。。。是否正常?

楼主:
哪位老师有开关电源相关波形发上来看看吧。。。

楼主:
查3844原理手册,其输出脚(6或10脚),是推挽结构,工作时,上管导通,下管截止;上管截止,下管导通。。。输出电压波形是应该在0与电源电压正值之间的矩形。所以,上面的波形基本正确。

网友A:
看Vds才有用

网友B:
输出到G极之间还有什么元器件,如果有,元器件实际参数是多少

网友C:
我维修从来不关注这些上升下降问题,只要是方波就行了

网友D:
维修没看过波形呀,我感觉要是起振,电压正常就没问题。

网友E:
从波形看 应该正常

网友F:
给你参考下,空载占空比应当没那么大,应当很小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F:
你不够认真,楼主是单独给3844上电测试,这情况不存在有反馈信号或受控,此时输出信号是最大的,3844最大输出占空比是~5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参考下,空载占空比应当没那么大,应当很小的。
你这个波形,示波器输入是用交流耦合还是直流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够认真,楼主是单独给3844上电测试,这情况不存在有反馈信号或受控,此时输出信号是最大的,3844最大输出占空比是~50%
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到G极之间还有什么元器件,如果有,元器件实际参数是多少
G回路元件OK。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我不会用,我就挂G脚上去,然后按AUTO键就行了

网友G:
看到示波器了,优利德的示波器好用吗?
想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示波器了,优利德的示波器好用吗?
想入手
还行,便宜。测量项目设置比较繁琐。

网友H:
有7.5v直流不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7.5v直流不对
为什么不对?有原因没有?正常你觉的该是多少?
楼主是单独供电,我觉得纠结这个电压高低没太大意义,后面会根据MOS管特性来计算驱动电阻大小的,此处只要输出电压,有矩形波就可以了。

楼主:
开关变压器原边局部短路,只要经副边反馈给3844有关管脚,波形都有问题。
可参见另一个帖子吧: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5968
。

网友J(2019-06-03):
很少看波形,除非问题不敢查。遇到过无法起振,振荡电容没有容量4脚频率1M多Hz,电阻阻值变大频率几百Hz的,都是没办法才用示波器查出问题。
变压器短路不好查,特别是短路不严重。用电源单独给7脚供电,开关管发热大各路输出基本正常即可判定变压器短路。修五六年就遇到过没几个短路,开路的遇到过不少。局部短路的还多是英威腾变频器